[求助] 在 Virtuoso 中使用 VHDL 代码进行 AMS 仿真

楼主(2025-03-07):
大家好,
我想在 Cadence Virtuoso 中运行一个包含 VHDL 代码的 AMS 仿真。我的目标只是定义一个行为模型,而不进行综合等步骤。之前我用 Verilog 做过,但 VHDL 还没成功,一直遇到错误。

有人知道如何设置一个 AMS 模块来运行 VHDL 行为模型吗?如果有经验或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附件里面有操作步骤,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操作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里面有操作步骤,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谢谢,但这个是针对 Verilog 的。我之前尝试过 Verilog,没问题。不过这次我想用 VHDL,但一直运行不起来

网友B:
1)首先你要确认你使用的Virtuoso环境下的AMS仿真器是否有VHDL-AMS的license。
2)将entity的定义写成entity or_gate is.... end entity or_gate; 同样,architecture的结尾部分也写成 end architecture rtl;后再关闭这个view试试看。告诉我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你要确认你使用的Virtuoso环境下的AMS仿真器是否有VHDL-AMS的license。
2)将entity的定义写成entity  ...

谢谢你的回复,
1)我在 cadence.dat 里只找到了 NC_VHDL_Simulator 的 license,这个是一样的吗?
2)我按照你的建议试过了,但结果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B(2025-04-06):
NC_VHDL_Simulator 的 license只对数字电路有效。你在选择制作View(即上图方框所示)时是选择什么形式的View? 是VHDL还是VHDL-AMS?
如果是VHDL-AMS的View的话,由于无license执行就会错误。你应该选择VHDL的View,而不是VHDL-AMS的View。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NC_VHDL_Simulator 的 license只对数字电路有效。你在选择制作View(即上图方框所示)时是选择什么形式的View ...

我用的是 VHDL 的 View。刚刚注意到,在保存文件的时候控制台会报以下错误: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3 column 0 of file /home/---/Desktop/---/---/or_gate/VHDL/vhdl.dpl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home/---/Desktop/---/---/or_gate/VHDL/vhdl.dpl" at line 3
*WARNING* (TE-1312): Compilation errors or warnings have been detected in the HDL file for cellview '--- or_gate VHDL'. To view the parse log for details, choose 'Parser Log File' from the 'View' menu.
*WARNING* (TE-4309): Extract failed for cellview '--- or_gate VHDL'

而生成的 vhdl.dpl 文件如下:

  1. vhdlParseDPL = '(nil
  2.         units (

Parser Log File:

TOOL:        ncvhdl(64)        09.20-p007: Started on Apr 10, 2025 at 20:35:36 +0430
ncvhdl
    -NOWARN DLNOHV
    -NOCOPYRIGHT
    -NOSTDOUT
    -quiet
    -messages
    -use5x
    -v93
    -WORK \---\
    -ERRORMAX 100
    -LOGFILE /home/---/Desktop/---/.cadence/dfII/TextSupport/Logs/Parser/vhdl/---/VHDL/compile0.log
    /home/---/Desktop/---/---/or_gate/VHDL/vhdl.vhd

ncvhdl_p: *F,NOLSTD: logical library name STD must be mapped to a design library [11.2].
TOOL:        ncvhdl(64)        09.20-p007: Exiting on Apr 10, 2025 at 20:35:36 +0430  (total: 00:00:00)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VHDL 的 View。刚刚注意到,在保存文件的时候控制台会报以下错误:
而生成的 vhdl.dpl 文件如下 ...

更新:
在 cds.lib 中添加了以下这一行后问题解决了:

INCLUDE $(inst_root_with:tools/bin/irun)/tools/inca/files/cds.lib

网友:
祝贺你解决了问题。

网友:
接下来你做仿真的时候,仿真器要选择AMS仿真器,如AMS Designer或者Xcelum等。如果有问题再提出来。加
INCLUDE $(inst_root_with:tools/bin/irun)/tools/inca/files/cds.lib
非常重要。AMS仿真时在Schematic上常常要用到其中的库元素。

网友(2025-08-24):
$(inst_root_with是什么目录

网友:
您好请教一下,我将vhdl导入到virtuoso中生成的cell如图,ams仿真调用symbol连接不上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