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dcell库中的endcap导入问题

楼主(2025-03-07):
各位大佬,是这样的

我在stdcell的lef文件中有看到关于endcap的定义内容
但是lib中没有
然后使用lc把lib转化为.db了
之后用lm读了db和lef生成了ndm

现在的情况是在icc2中进行fp的时候打算打endcap,但是库里面没有这个cell,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呢?
endcapzai lef有lib没有是正常的嘛

网友A:
physical的cell没有lib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ysical的cell没有lib是正常的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刚刚解决了
想请教一下打welltap的时候的distance应该怎么设定呢,是在design rule里面查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刚刚解决了
想请教一下打welltap的时候的distance应该怎么设定呢,是在design r ...

是的,design rule里面一般都有

网友:
请问楼主是在哪里找到 endcap 这个cell的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create ndm library要用Physical_only flow

网友(2025-06-22):
生成ndm前,加上如下option设置
# keep physical cells even no logic cell
set_app_options -as_user_default -name lib.workspace.keep_all_physical_cells  -value true
这样,没有db的库也一起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