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对RCclamp下TSK时,通常要做哪些split呢?

楼主(2025-03-07):
如题,在对RCclamp TSK做split时,主要是针对Bigfet吧,那应该做哪些split呢?跟GGNMOS做的split一样吗?

网友A:
可以考虑同面积下normal rule和ESD rule做对比,驱动PMOS大小,RC大小,和bigmos total width

网友:
请问rc-clamp整体是否添加于DNW,对clamp的性能有没有什么影响。钳位core电源域能否使用IO 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同面积下normal rule和ESD rule做对比,驱动PMOS大小,RC大小,和bigmos total width ...

请问,有必要对RCclamp中Bigfet做类似于Drain端CT到poly之间的距离,或者SAB overlap poly的距离这类的split吗?这种split是不是主要在GGNMOS上做呢?

网友(2025-06-10):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必要对RCclamp中Bigfet做类似于Drain端CT到poly之间的距离,或者SAB overlap poly的距离这类的sp ...

你可以这样想,假如让你去设计一个POWERclamp这个SAB加不加,加多少?如果不知道,那这个TSK就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