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库2

楼主(2025-03-07):
用liberate k出来的lib和foundary siliconsmart k出来的值对比,发现:

1. tming不准确,变化趋势有大有小,有的又比较接近
2. min_clock_pluse 约束比foundry 库k出来的要大,乐观了
3. internal power不准确, 对VDD 有60%的误差, 对VBP 有300%的误差。
请教下,这三个问题咋解呢?

网友A:
一个笨办法,如果你是ss corner你可以尝试把电压降低或者增加温度,使得你的结果比foundry给的更悲观来cover,ff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笨办法,如果你是ss corner你可以尝试把电压降低或者增加温度,使得你的结果比foundry给的更悲观来cove ...

谢谢回复,您提的这个 倒是个办法。但是有个问题。 我原来是想将foundary的0.81v库 k成0.63v。  现在是想调整参数,让自己k的0.81v和foundary 库能对上。用这个参数再去k 0.63v的电压。

如果采用降低电压,k 0.63v 我就不知道降低多少电压了。
我现在发现主要是reg的RD--> SD 的non_seq_setup不准确。  liberate 采用了pass/fail的算法来k这个值,我想请教下,liberate 哪个变量可以调整pass/fail
k出来的值,谢谢

网友A:
关于触发器的setup,工具默认用的是延迟降级测量方法,尝试修改变量constraint_delay_degrade,constraint_output_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触发器的setup,工具默认用的是延迟降级测量方法,尝试修改变量constraint_delay_degrade,constraint_ ...

谢谢回复, 这个我修改了,可以k的悲观些,现在的问题是 RD--> SD 是 pass/fail来算的,这个有变量可以调吗?现在主要问题是 RD--> SD 这种non_seq_setup k出来的值不准确。 也无法通过add_marign 来加margin来修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我修改了,可以k的悲观些,现在的问题是 RD--> SD 是 pass/fail来算的,这个有变量可以调 ...

你怎么确认是pass/fail搜索算法导致的问题?pass/fail ug里面只说了能修改搜索方式,不能改变算法吧,你可以尝试修改变量set_var constraint_search_bound_bisection_mode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认是pass/fail搜索算法导致的问题?pass/fail ug里面只说了能修改搜索方式,不能改变算法吧,你 ...

谢谢回复,我也不确定是不是pass/fail引起的,  因为log中提示RD-->SD的 是这个算法来计算的timing。 我本意是想参考调整constraint_delay_degrade值来重新计算setup hold。只是没有找到类似变量来调整pass/fail 计算出来的non_seq_se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