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入PMOS对管衬底与源端短接

楼主(2025-03-07):
请问各位大佬,如果运放输入PMOS对管衬底与源端短接,会有什么版图上或者寄生上的影响吗?推荐这样短接吗,还是B接AVDD好些、

谢谢大佬!

网友A:
一般B都是通过兆级电阻接到自己的S, 同时B也有pF级的decouple电容.
好处是能节省出一些headroom, 并且ESD特性好.

不一般的我就不说了, 一般不会遇见.

网友(2025-07-12):
引用 网友A:
一般B都是通过兆级电阻接到自己的S, 同时B也有pF级的decouple电容.
好处是能节省出一些headroom, 并且ESD ...

问一下为什么衬底和源要通过兆欧级电阻短接而不可以是直接短接?ESD特性为什么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