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scode电流镜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5-03-07):
如图所示,对于这种结构的电流镜,为什么使用P管做输入差分对的时候,cascode要用P管做,图中是N管,之前没注意过这类问题,从仿真来看也找不出问题,老板说得用P管,让我自己去思考一下,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结构在使用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用n管你的n管的源极直接接到差分对p管的源极上,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
1 电流源的要求是输出阻抗大,换言之就是你电流源输出的电流对输出点的电压不敏感,用n管做电流镜,源极输出阻抗小,电流波动大。
2 把n管放p管上头电压余度怎么办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当你用p输入对管时,输入电压通常不会太高,否则会把尾电流源(p)压入线性区;既然输入电压不会太高,那么source端就不会太高(Vin+VSG),drain端也不会太高(Vin+VSG-VSD),此时如果折叠到p侧,n侧用所说的电流镜结构,电压裕度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管你的n管的源极直接接到差分对p管的源极上,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
1 电流源的要求是输出阻抗大,换言之 ...

谢谢解答 明白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当你用p输入对管时,输入电压通常不会太高,否则会把尾电流源(p)压入线性区;既然输入电压 ...

感谢解答 从电压余度这个角度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