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库2

楼主(2025-03-07):
用liber ate k出来的lib和foundary silico nsmart k出来的值对比,发现:

1. tming不准确,变化趋势有大有小,有的又比较接近
2. min_clock_pluse 约束比foundry 库k出来的要大,乐观了
3. internal power不准确, 对VDD 有60%的误差, 对VBP 有300%的误差。
请教下,这三个问题咋解呢?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各种配置是否一致吧,比如仿真器、Tr/Tf定义、loading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各种配置是否一致吧,比如仿真器、Tr/Tf定义、loading等等

谢谢回复, 我用的librate 抽取的foundary lib 产生的template文件,index 啥的 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