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过温保护电路

楼主(2025-03-07):
本人设计了一个LDO过温保护电路,结构如图。比较器比较Vn和Vp电压,在临界温度实现翻转控制上拉管PM7,温度高时PM7开启将LDO功率管(PMOS)拉高至VDD,进而关断功率管。在仿真时遇到一些问题,在重载(100mA)时仿真正常。但在轻载(50uA)的高温阶段,LDO输出Vout会翘起来。实在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原因或提供一些解决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A:
看起来像是你OTP之后,功率管没关死,在漏电。查查为什么PM7的drain不为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你OTP之后,功率管没关死,在漏电。查查为什么PM7的drain不为电源电压。 ...

红线是LDO的输出,绿线是OTP中比较器的输出,紫线PM7的drain端电压(也就是功率管PM39的gate端),不太理解为啥|Vgs|<|Vth|了,功率管没有关断

网友B:
高温下,即使输出管P管的vgs=0还是会漏电,p管的尺寸大小影响漏电大小,你单独跑个温度特性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下,即使输出管P管的vgs=0还是会漏电,p管的尺寸大小影响漏电大小,你单独跑个温度特性就知道了
...

刚学不太懂,LDO功率管漏电是正常现象还是设计有问题?如果把P管尺寸改小了重载的时候LDO的压差就太大了

网友C:
好奇比较器是什么结构,为什么高温下输出还有那么大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学不太懂,LDO功率管漏电是正常现象还是设计有问题?如果把P管尺寸改小了重载的时候LDO的压差就太大了
...

正常现象,工艺导致的

网友B:
电阻那路走了30uA,功率管走了54uA,差的24uA走哪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那路走了30uA,功率管走了54uA,差的24uA走哪去了呢

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比较器是什么结构,为什么高温下输出还有那么大压降

就是最简单的5管差分第一级,共源极输出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最简单的5管差分第一级,共源极输出级

ok,能看一下高温情况下比较器的DC点吗?按道理比较器的共源级输出不应该有这么大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ok,能看一下高温情况下比较器的DC点吗?按道理比较器的共源级输出不应该有这么大压降。
...

第一张是高温DC点,第二张是低温DC点,我发现低温的时候Vp端的输入管被挤到了线性区,这对吗哥?

网友:
输入管换P管吧

网友:
个人见解:应该是高温下PM7上拉能力不够,导致功率管栅极不是1.8v。可以增加PM7的W,或者给放大器等模块增加使能,然后利用比较器控制这些模块关断

网友(2025-05-31):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工艺,TSMC65里面的1V管子有漏电,是工艺导致的。另外我想问下OTP电路的温度扫描是怎么做呢?升序的温度扫描我只能仿真出来一部分波形,体现不出迟滞来,是需要降序温度扫描吗?怎么设置呢,我在ade里面设置降序温度扫描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