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virtuoso 编辑CDF时显示只读模式怎么办?

楼主(2025-03-07):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编辑CDF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CDF文件一般存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这个cdf是直接用il文件load生成的

网友:
请问下大佬,CDF是什么,没用过呢

网友:
查一下这个单元的读写权限,还有单元目录下有没有锁文件

网友:
你有权限编辑这个库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里面有文件锁住了,解锁了就可以用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