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9144笔记(3)

楼主(2025-03-07):
由于篇幅有限,接上篇AD9144笔记(2)的内容

l mode2模式下,tx_tdata数据输出格式推测1验证
目标:对tx_tdata进行赋值,赋值能输出一条直线,来验证tx_tdata数据格式推测1是否正确。

预期:DAC输出的波形能输出一条平滑的直线。

过程:

Ø 对tx_tdata进行赋值,代码如下图所示。

Ø 示波器观察的图像如下所示:

Ø 结论:观察示波器的波形,并不是成一条直线状态,因此验证结果,本次验证结果不符合预期。

1.5 mode2模式下同步定位
1.5.1 定位同步
Ø K码同步

        K码同步标志:0x470,哪一条lane同步上,0x470对应哪一bit拉高。

预期:lane为4,预期结果为 8'h0f

读寄存器结果:如下图所示,0x470=8‘h0f,预期正确。

Ø 帧同步

帧同步标志:寄存器0x471对应哪1bit拉高表示哪个通道同步成功。

预期值:lane为4,0x471=8'h0f

读寄存器:读寄存器0x471=8’h0f,结果正确。如下图所示:

Ø 校验和同步

校验和同步标志:lane发送的校验和与链路lane的ILAS期间发送的参数匹配,对应的通道就会拉高。

预期:4个通道,0x472=8‘h0F;

读寄存器:读出值为0x472=8’h00,结果错误,如下图所示,

1.5.2 参数检查
依次确认DID、BID、LID、SCR、L-1、K-1、M-1、N-1、SUBCLASSV、NP-1、JESDV、S-1、HD。mode2模式参数检查见https://alidocs.dingtalk.com/document/edit?dentryKey=d5ZLVQav9i9Gy8ka# 「MODE2 模式参数检查」

1.6 MODE2模式下管脚文件

1.6.1 顶层接口
  mdyFmcAd9144 mode2模式项目使用到的所有接口,如下表所示。

信号名

方向

位宽

含义

sys_clk_p

input

1

系统工作时钟200M

sys_clk_n

input

1

系统工作时钟

rst

input

1

系统复位

key

input

4

按键

out_clk

input

1

输出给AD9516芯片时钟

tx_p

output

4

SERDES串行接口

tx_n

output

4

SERDES串行接口

tx_sysref_p

input

1

同步参考时钟

tx_sysref_n

input

1

同步参考时钟

tx_sync_p

input

1

同步指示信号

tx_sync_n

input

1

同步指示信号

tx_ref_clk_p

input

1

参考时钟

tx_ref_clk_n

input

1

参考时钟

ad_9516_cs_n

output

1

AD9516 SPI接口使能信号

ad_9144_cs_n

output

1

AD9144 SPI接口使能信号

spi_sclk

output

1

SPI接口从器件工作时钟

spi_mosi

output

1

FPGA写入从器件数据接口

spi_miso

input

1

FPGA读出从器件数据接口

dac_en_0

output

1

DAC0和DAC1的传输使能

dac_en_1

output

1

DAC2和DAC3的传输使能

1.6.2 管脚文件列表

本工程的管脚文件一共由几个组别的管脚组成,分别为:

a. 系统时钟;

b. 系统复位;

c. 按键组;

d. SERDES串行接口组;

e. 同步信号组;

f. SPI接口信号组;

g. DAC使能组。

信号名与FPGA管脚号及其与之相连的硬件号位如下所示。

信号

FPGA管脚号

MP5620板连接硬件号位

FMC接口编号

AD9144连接号位

系统时钟

sys_clk_p

AE10

SiT9102-200-pin5

sys_clk_p

AF10

SiT9102-200-pin4

复位

rst

R28

ADM706RAR-pin7(U13)

按键

key[0]

N27

Button-KEY4

key[1]

M27

Button-KEY5

key[2]

N29

Button-KEY8

key[3]

N30

Button-KEY9

SERDES串行接口组

tx_p[0]

A4

A30

AD9144-pin38

tx_p[1]

B2

A26

AD9144-pin41

tx_p[2]

C4

A22

AD9144-pin49

tx_p[3]

D2

C2

AD9144-pin52

tx_n[0]

A3

A31

AD9144-pin37

tx_n[1]

B1

A27

AD9144-pin40

tx_n[2]

C3

A23

AD9144-pin48

tx_n[3]

D1

C3

AD9144-pin51

同步信号组

tx_sysref_p

C25

G6

AD9516-pin46

tx_sysref_n

B25

G7

AD9516-pin47

out_clk

L25

SMA-J5

AD9516-1CBZ-pin13AD9516-1CBZ-pin14

tx_ref_clk_p

C8

D4

AD9516-pin35

tx_ref_clk_n

C7

D5

AD9516-pin36

tx_sync_p

D26

D8

AD9144-pin23

tx_sync_n

C26

D9

AD9144-pin24

SPI接口信号组

ad_9516_cs_n

C29

D11

AD9144-pin65

ad_9144_cs_n

F28

H11

AD9516-pin17

spi_sclk

H26

G9

AD9516-pin16AD9144-pin64

spi_mosi

H27

G10

AD9516-pin22AD9144-pin63

spi_miso

G28

H10

AD9144-pin62

DAC使能组

dac_en_0

B27

H13

AD9144-pin11

dac_en_1

A27

H14

AD9144-pin12

1.6.3 管脚硬件连接介绍
Ø 系统时钟

    MP5620板上号位G1 Sit9102-200Mhz管脚4和管脚5跟FPGA BANK33上管脚AE10、AF10分别连接。信号名为sys_clk_p的管脚号为AE10与Sti9102-200Mhz 晶振4号管脚相连,信号名为sys_clk_n的管脚号为AE10与Sti9102-200Mhz 晶振5号管脚相连。表示200M晶振给FPGA提供200Mhz频率的差分时钟。如下俩图所示。

Ø 系统复位

    MP5620板上号位U13 ADM706RAR管脚7与FPGA BANK14 R28管脚相连。表示U13 ADM706RAR控制着系统复位。如下俩图所示。

Ø 用户按键组

    MP5620板上号位KEY4、KEY5、KEY8、KEY9分别与FPGA bank15上的N27、M27、N29、N30相连。表示key[3:0]由这四个物理按键控制。如下俩图所示。

Ø SERDES串行接口组

    MP5620板FPGA BANK 118上4组SERDES接口通过FMC接口与mdyFmcAd9144板上的AD9144芯片对应的SERDES通道相连接。在此介绍一组SEDRES信号连接的过程,信号tx_p[0]、信号tx_n[0]的管脚A4、A3与通过MP5620板和mdyFmcAd9144板的FMC接口传输数据,FMC通道号为A30、A31。mdyFmcAd9144板上FMC接口A30、A31与AD9144引脚38、引脚39相连接。如下三图所示。

其它三组SERDES信号按同样方法进行排查。在此就不一一叙述。

Ø 同步信号组

同步信号组是由以下这几组信号组成:

a. tx_sysref_p和tx_sysref_n,同步参考时钟;

b. tx_ref_clk_p和tx_ref_clk_n,参考时钟;

c. tx_sync_p,tx_sync_n,同步信号;

d. out_clk,输出给AD951作为AD9516的输入时钟;

tx_sysref_p和tx_sys_ref_n是由AD9516通道7(out7)即45、46号引脚产生的时钟,通过mdyFmcAd9144板上的FMC连接器G6、G7通道与MP5620板FMC连接器相连,然后与FPGA BANK16 C25 B25号引脚相连,如下四图所示。

tx_ref_clk_p和tx_ref_clk_n是由AD9516产生35、36号引脚产生的时钟通过mdyFmcAd9144板上FMC连接器通道D4、D5与MP5620板FMC相连,然后再与FPGA BANK118上管脚C8、C7相连。如下4图所示。

同步信号tx_sync_p和tx_sync_n对应FPGA的管脚号为D26、C26,通过MP5620FMC连接器D8、D9通道与mdyFmcAd9144板相连,然后再与AD9144芯片23、24号管脚相连。如下4图所示。

out_clk是由FPGA L25管脚产生的时钟,通过SMA J5口与mdyFmcAd9144 SMA JP2口输入给AD9516芯片 13、14号引脚。如下三图所示。

Ø SPI接口信号组

   SPI接口信号组由以下几个信号组成。

a. ad_9144cs_n;

b. ad_9516_cs_n;

c. spi_sclk;

d. spi_mosi;

e. spi_miso

ad_9516_cs对应管脚号为C29,通过FMC接口通道D11与AD9516 引脚17相连,如下4图所示。

按照同样方法进行排查即可以清晰得看出SPI接口管脚清晰的连接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