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 clamp的BigFET必须要和电源域一致吗

楼主(2025-03-07):
RC-Clamp的BigMOS器件类型必须要求core ptotect core/IO protect IO吗,比如1V电源域下面用1.8V 的NMOS做泄放管,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相比用core NMOS有什么优劣

网友:
理论上泄放管能有效触发并且持续1us以上,应该是可以保护住的。风险是,ESD存在tail pulse effect,如果泄放管提前关闭,有些残余能量会导致被保护器件损坏;且一般三方设备都有较大的寄生效应,会导致clamp触发比仿真更差,所以最好还是选用同等级或者低等级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