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adel仿真的时候报这个错,请问应该怎末解决啊

楼主(2025-03-07):
跑adel仿真的时候报这个错,请问应该怎末解决啊

楼主:
个人小白,看不懂这个报错的含义

网友:
把所有子电路check and save

网友A:
你这个是emx抽出来的吧,里面只有schematic_nport,没有schematic,所以adel识别不出来。在Setup->Environment里把schematic_nport添加到最前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emx抽出来的吧,里面只有schematic_nport,没有schematic,所以adel识别不出来。在Setup->Environm ...

请问具体在哪个地方啊

是从adel里面的environment嘛,请问具体在哪个地方添加啊

是从adel里面的environment嘛,请问具体在哪个地方添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在哪个地方啊

最上面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