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疑似TI的EEPROM

楼主(2025-03-07):
模拟小白一枚,在反向T*的电路中发现一个类似EEPROM的结构,但是控制栅下面的浮栅是浮空的,有大神知道这个结构是做什么的,具体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吗?谢谢!

cell

cell

网友:
简易的EEPROM,进入测试模式可以进行读写,主要用作电压电流的修调,功能的选择等。可以用efuse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