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仿真

楼主(2025-03-07):
请问一下我再绘制版图跑LVS的时候由于不能识别电感电容,我找了个新的calibre文件(有定义电感电容)可以把成功lvs跑过,但是做pex的时候lvs还是跑不过(应该是他的规则文件里还是没有电感电容)但是可以提取出来参数,但会报错如下图所示 然后我用它仿真电路也不能正常工作 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我的pex虽然有错但是能提取出来东西是因为修改了一些设置 如下图所示 ,我不知道是不是PEX没跑通带来的问题,我做的电路是VCO,现在就是他不能正常起振,

网友A:
要把电感电容的xcell加上,就能过lvs和pe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电感电容的xcell加上,就能过lvs和pex了

这个xcell在哪加的呢 我的xcell文件只有PEX文件夹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