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仿真

楼主(2025-03-07):
请问一下我再绘制版图跑LVS的时候由于不能识别电感电容,我找了个新的calibre文件(有定义电感电容)可以把成功lvs跑过,但是做pex的时候lvs还是跑不过(应该是他的规则文件里还是没有电感电容)但是可以提取出来参数,但会报错如下图所示 然后我用它仿真电路也不能正常工作 请问这是为什么?我的pex虽然有错但是能提取出来东西是因为修改了一些设置 如下图所示 ,我不知道是不是PEX没跑通带来的问题,我做的电路是VCO,现在就是他后仿不能正常起振。

网友A:
正常一般情况下,PEX的文件是有LVS的文件加上额外的pex文件,就是在lvs的文件里面打开PEX的option,并将专门的pex的typical/max/min的.r/.c文件include到lvs的rule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一般情况下,PEX的文件是有LVS的文件加上额外的pex文件,就是在lvs的文件里面打开PEX的option,并将专 ...

我的PEX和LVS文件夹里只有下边图片里的这些 ,请问这样的话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你这路径下没有哦

网友(2025-08-21):
.S文件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