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调开关时序的共模电压问题

楼主(2025-03-07):
在CC liu的论文A 1V 11fJ/Conversion-Step 10bit 10MS/s Asynchronous SAR ADC in 0.18μm CMOS 里提出了共模电压不变的单调电容开关时序,但是我并没有很明白,把差分电容阵列中原本接电源的电容改接地,原本接地的电容改接电源后,为什么共模电压不变。还是因为电荷守恒吗,有个疑问是电荷会通过比较器在两个差分电容阵列之间移动吗?请各位大佬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单调时序:你发现你的橘子比我多,你就送出去几个;我发现我的橘子比你多,我就送出去几个。所以我们的橘子总数是越来越少的
split时序:你发现你的橘子比我多,你就送出去几个,同时我也拿几个;我发现我的橘子比你多,我就送出去几个,同时你也拿几个。我们的橘子总数是不变的。
(你、我=两侧CDAC,橘子=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调时序:你发现你的橘子比我多,你就送出去几个;我发现我的橘子比你多,我就送出去几个。所以我们的橘子 ...

感谢解答 太通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