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果innovus init_design后需要读upf,还需要设置set pwr net吗?

楼主(2025-03-08):
如果innovus init_design后需要读upf,还需要在init_design 前
设置set pwr net
      set gnd net
吗?

网友A:
不用,upf里面都定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upf里面都定义好了

你意思是 这个设置就空着,等init design 后,读upf就可以了。init design之前这个pwr设置就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