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中fork...join_none

楼主(2025-03-08):
fork

      while (1) begin
             do_response();
      end
join_none
le_conn_op.transcieve(this);
wait(p_sequencer.vif.int);

如上,transcieve执行完成后, 任务do_response就不再执行了,导致中断不能清掉,什么原因?
下面这种写法又可以。

fork

      while (1) begin
             do_response();
      end
     le_conn_op.transcieve(this);
join_any
wait(p_sequencer.vif.int);

网友A:
你下面这种写法,fork-join_none中是串行执行的,le_conn_op.transcieve(this)都执行不到吧

网友:
你下面这段代码,fork-join_none中是串行执行的,le_conn_op.transcieve(this)这句都执行不到吧?一直在做while(1)中的动作。

楼主:
第二种写法用的是fork join_any,不是fork join_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面这种写法,fork-join_none中是串行执行的,le_conn_op.transcieve(this)都执行不到吧 ...

可以的,是和while并行执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种写法用的是fork join_any,不是fork join_none

抱歉,看错了。

第二段能够成功满足你要求的原因是,fork-join_any中任意一个子任务完成之后,程序就不会block在fork-join_any了,而是会继续往下执行,但是原来没有完成成的子任务不会被终止,而是会继续在后台运行
至于第一段程序为啥在你le_conn_op.transcieve(this)执行完后while(1)中的进程被kill,我也感到很疑惑,是不是你在transcieve()中做了什么特殊处理?
如果问题有解了,麻烦告知我一下,谢谢

网友B:
fork
   begin
      while (1) begin
             do_response();
      end
   end
join_none
le_conn_op.transcieve(this);
wait(p_sequencer.vif.int);

这样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k
   begin
      while (1) begin

没试过,但这个应该是一样的,while块就是顺序执行的

网友:
fork join_none的执行逻辑并不是先开启fork join中的线程,再执行下面的内容,而是先跳过fork join中的task,执行下面内容的同时再执行frok中的内容。所以我怀疑是不是你的transcieve中有某个状态触发导致do_response中没有捕捉到,从而无法触发中断。你可以试试下面这段代码
ork

      while (1) begin
             do_response();
      end
join_none
#1ns;
le_conn_op.transcieve(this);
wait(p_sequencer.vif.int);

网友C:
fork join_none的执行逻辑是开辟一个线程,先执行fork join下面的程序,同时再执行fork join中的程序,我怀疑是你 do_response()中有监测transcieve的内容,而你这种写法是先执行的transcieve,后执行的do_response(),所以可能出错。建议在fork join_none下面加一个延时验证一下是否是这个问题导致。
fork

      while (1) begin
             do_response();
      end
join_none
#1ns;
le_conn_op.transcieve(this);
wait(p_sequencer.vif.i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k join_none的执行逻辑是开辟一个线程,先执行fork join下面的程序,同时再执行fork join中的程序,我怀 ...

试过了,不行

do_response()中没有监测transcieve的内容,就是不断的检测中断,清中断;transcieve中会检测是否有事件结束中断,有就会结束。

网友:
这两个写法不等价吧,上面那种写法transcieve一定在第一次do_response()后执行,但是下面写法可能会在第一次do_response()之前执行,会不会是这里存在差异

网友:
fork

      while (1) begin
             do_response();
      end
     #0 le_conn_op.transcieve(this);
join_any
wait(p_sequencer.vif.int);
看是否会产生跟上面写法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