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lass ab可以直接用作LDO吗?

楼主(2025-03-08):
如图。小白请教:
1.这种结构可以当作LDO吗?看到之后觉得结构很奇怪。。
2.如果作为LDO,M1和M2可以偏置在亚阈值区吗?
3.stb仿真,需要加入iprobe,需要加在A点还是B点呢?加在a点,环路增益是90dB,相位裕度60
4.ac需要做ac仿真吗..
感谢各位大佬!!

楼主:
这是什么类型的LDO呀,一般LDO不是会接N或P的功率管,然后电阻分压吗

楼主:
好像既可以做源 也可以做负载??

楼主:
在仿蒙卡时,M1和M2会进入亚阈值。但是这个管子长宽是不是需要由所需电流而定

网友(2025-07-29):
你好大佬,能告知一下文献名称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当LDO,优点应该是静态电流比较小,可以偏置在亚阈区,iprobe在A点加

网友:
可以,把M1的尺寸做大点,M2的尺寸做小点,这样对功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