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PDK中cdf定义的callback函数

楼主(2025-03-08):
RT,最近制作PCELL,但是不想自己写callback函数进行数值约束,所以打算直接调用PDK的callback函数进行使用

根据cdfGetBaseCellCDF获取到了相关的callback函数,但是不知到具体位置在哪里
怎么才能找到这些函数定义的位置呢?

网友A:
正常是加密的,就在virtuoso启动时加载的那些.cxt后缀的文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加密的,就在virtuoso启动时加载的那些.cxt后缀的文件里

看到了,打开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