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频谱仿真疑问?

楼主(2025-03-08):
用virtuoso自带的specturm计算DAC输出频谱时,start&stop时间已经设成满足相干采样的条件了。但是采样点数不同,会导致计算出SFDR等指标不同。

如下图所示,设置了两种采样点,左边是2097152个点,右边是256个点。DAC的fs为6G,所以观察0-3G的频谱,算得的SFDR不同。
求大神指点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把数据导出用matlab计算 自带的你改变时间帧算的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