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栅压自举开关造成采样开关栅衬底过压问题

楼主(2025-03-08):
ADC 栅压自举开关造成采样开关栅衬底过压问题,这个会有问题吗

有没有相关资料推荐,谢谢

网友A:
都过压了,为什么觉得没问题

网友B(2025-11-20):
引用 网友A:
都过压了,为什么觉得没问题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除了采用dnw管子,还有其它法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除了采用dnw管子,还有其它法子么?

他说的是栅衬底过压,用dnw也没用,当然一般这个耐压是比较高的,把电容做大一点,时序缓一点,没有过冲就不会超耐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