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设计中温度影响载流子迁移率

楼主(2025-03-08):
  前辈们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我在设计运放的时候,TT/27℃下达到PM=70,GBW=60M,但是在TT/125℃的时候出现输入管gm大大减小(到原来的65%),DC工作点基本一致,导致GBW减小很多。个人判断是载流子迁移率导致的gm下降。另外我使用gmid方法设计,第一级输入管gmoverid取了16,到125℃的时候gmoverid值只有12,现在有点不明白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前辈们指教

TT/125

TT/125

TT/27

TT/27

楼主:
VDD=2.8V

网友A:
随着温度升高,迁移率减小速率高于vth减小速率,从结果上来看就是gm=根号下2βId,你的偏置电流一定,则温度升高gm减小,如果想极致利用gm/id,最好是让输入对管处于亚阈值区,你设置到20左右,不知道你用的啥工艺,你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着温度升高,迁移率减小速率高于vth减小速率,从结果上来看就是gm=根号下2βId,你的偏置电流一定,则温 ...

谢谢哥,使用的是华力55nm。也就是说如果要放着这种变化,最好在室温下用gmid方法的时候先让两个输入管的过驱动都小一些吗?保证gmoverid大概都在20附近?
在-40度的时候他会反向变化,GBW会飙到100M,相应的PM掉下来。
特别感谢

网友B:
为什么不用PTAT的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PTAT的偏置电流?

谢谢,今天想到了,做了修改,效果不错,谢谢!

网友C(2025-06-05):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想到了,做了修改,效果不错,谢谢!

PTAT能补回来吗?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AT能补回来吗?遇到同样的问题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