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SAR ADC仿真输出FFT问题

楼主(2025-03-08):
如题,lz最近用理想模块搭了个sar adc,用的10bit的cdac阵列,在将数字码用理想dac转换为模拟值后用spectrum做fft,但是结果如图,snr和enob等参数都很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采样fs=200MHz,相干采样周期是37

楼主:
再贴一张仔细点的图

网友A:
「将数字码用理想dac转换为模拟值」是指将10个binary output code 乘上各自的2的幂次方权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数字码用理想dac转换为模拟值」是指将10个binary output code 乘上各自的2的幂次方权重吗? ...

是的是的

网友A:
10 bits binary output 十进位会是对应 0~1023,表示一个sin wave 从最高到最低点会被1023个step表示,但看起来D2A_OUT波形step很大。可以看一下你是如何转换数字码为模拟值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 bits binary output 十进位会是对应 0~1023,表示一个sin wave 从最高到最低点会被1023个step表示,但看 ...

是的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问题,我用的是verilogA实现的理想dac

module DAC_9bits_nc_va(D8,D7,D6,D5,D4,D3,D2,D1,D0,out);
        input D8,D7,D6,D5,D4,D3,D2,D1,D0;
        output out;

        parameter real vdd=1.2;
        parameter real tdelay=0;
        parameter real trise=0;
        parameter real tfall=0;
        parameter real vref=1.2;

        voltage D8,D7,D6,D5,D4,D3,D2,D1,D0,out;

        real code,out_temp;

        analog begin
                code=0;
                code=code+((V(D0)>vdd/2) ? pow(2,8):0);
                code=code+((V(D1)>vdd/2) ? pow(2,7):0);
                code=code+((V(D2)>vdd/2) ? pow(2,6):0);
                code=code+((V(D3)>vdd/2) ? pow(2,5):0);
                code=code+((V(D4)>vdd/2) ? pow(2,4):0);
                code=code+((V(D5)>vdd/2) ? pow(2,3):0);
                code=code+((V(D6)>vdd/2) ? pow(2,2):0);
                code=code+((V(D7)>vdd/2) ? pow(2,1):0);
                code=code+((V(D8)>vdd/2) ? pow(2,0):0);
                code=code+1;

                out_temp=code/512*vref;

                V(out)<+ transition(out_temp,tdelay,trise,tfall);
        end
endmodule

此处只有9个输入的原因是采用了如图所示的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问题,我用的是verilogA实现的理想dac

10 bits binary output 应该要有D0~D9,monotonic 的切换方式比起conventional的方式可以少一个电容,但两者都是产生10 个数位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 bits binary output 应该要有D0~D9,monotonic 的切换方式比起conventional的方式可以少一个电容,但 ...

嗯嗯,这个是不是意味最后一次比较得到的数字码不会回到CDAC改变电容的电压,而是直接输出呢?我刚才把端口加上去了,仿了较短时间的波形,从输出的样子看感觉位数还是不太理想,检查了一下比较的次数是十次没问题,这样子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呢

网友A:
没错最后一次比较得到的数字码不会回到CDAC改变电容的电压,比较十次,CDAC电容只有切换9次。话说你的D0是对应MSB还是LSB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最后一次比较得到的数字码不会回到CDAC改变电容的电压,比较十次,CDAC电容只有切换9次。话说你的D0是 ...

我这边的D0对应的是MSB,我后面重新跑了一次仿真,把采样频率降低到了50MHz,ENOB倒是有9.44了,在理想模块里面我设置的延迟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采样是200MHz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为什么参数会差别这么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的D0对应的是MSB,我后面重新跑了一次仿真,把采样频率降低到了50MHz,ENOB倒是有9.44了,在理想模 ...

你的前端sample and hold电路有测过enob吗?如果S&H的enob不够高会影响最终ADC输出的解析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前端sample and hold电路有测过enob吗?如果S&H的enob不够高会影响最终ADC输出的解析度 ...

这个是没有的,我这边的S/H是开关加上cdac,要对他采样的信号进行检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没有的,我这边的S/H是开关加上cdac,要对他采样的信号进行检测吗
...

对,S&H 通常是bootstrapped switch,对于10 bits的ADC来说,这里的enob至少要12,13 bits以上甚至越高越好。
200MHz时有可能S&H无法正常运作,还没解码的讯号就有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S&H 通常是bootstrapped switch,对于10 bits的ADC来说,这里的enob至少要12,13 bits以上甚至越高越 ...

嗯嗯,不过我这边的开关暂时是用的理想的用了库里面的理想开关switch做的,感觉不应该会有很大的非理想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不过我这边的开关暂时是用的理想的用了库里面的理想开关switch做的,感觉不应该会有很大的非理 ...

那你的CDAC大小是几F呢?有确定CDAC采样到的信号(top plate电压)是正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CDAC大小是几F呢?有确定CDAC采样到的信号(top plate电压)是正确的吗?

...

CDAC的单位电容我给的是1fF,采样的电压感觉应该没问题,clks为高的时候开关闭合进行采样,然后clks为低电平的时候进行转换(就是绿色波形那些有小波动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CDAC的单位电容我给的是1fF,采样的电压感觉应该没问题,clks为高的时候开关闭合进行采样,然后clks为低 ...

这是50MHz下的对吗?在200MHz下的波形也是如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50MHz下的对吗?在200MHz下的波形也是如此吗?

是的是的,改变采样频率对这几个波形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改变采样频率对这几个波形基本没有影响

可以检查一下10个conversion cycle的最后几个有没有成功运作呢?可能是后面几个conversion cycle来不及运作完,下一笔输入信号却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10个conversion cycle的最后几个有没有成功运作呢?可能是后面几个conversion cycle来不及运 ...

这个是检查过的,之前还调整过延时的问题,200MHz的时候也是成功的

楼主:
后续:
在进行了更细致的检查后发现,在高位时比较还是没完全完成就进行了下一次比较,原因是驱动CDAC电容的反相器尺寸太小,导致跳变时间过长,从而引起的误差。在将反相器尺寸调大后再次仿真,ENOB已经达到了9.9

网友B(2025-09-24):
引用 网友A:
你的前端sample and hold电路有测过enob吗?如果S&H的enob不够高会影响最终ADC输出的解析度 ...

Sample and hold仿真ENOB是开关加上cdac进行仿真吗?如果是的话,应该如何仿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mple and hold仿真ENOB是开关加上cdac进行仿真吗?如果是的话,应该如何仿真呢
...

对, 可以在sample and hold的输出挂上cdac大小的电容, 看电容取样到的电压值enob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