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最小电流选择器电路

楼主(2025-03-08):
今年徐老师组发的一篇ISSCC上,第一级输入级是个FVF结构,请问一下大家:Min-current selector是怎么做到获得Imin的?Vop和Von的电压差可以作为class AB类型的输出吗?谢谢各位!

楼主:
请求各位大侠出手相助!不胜感激!

网友A:
假设Von与Vop相等 则顶管的Drain电压为Von+|Vgs|=Vop+|Vgs| 顶管被偏置在三极管区
随着Vop增大而Von减小 左侧路径顶管所需的Vds,sat减小而Von减小又可以给顶管提供更大的Vds 电路离开三极管区 故左侧路径导通
右侧电路正好相反 顶管需要的Vds,sat增大而实际的Vds减小 电路进入深三极管区 不提供电流
而顶管的Vgs越大意味该条路径电流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Von与Vop相等 则顶管的Drain电压为Von+|Vgs|=Vop+|Vgs| 顶管被偏置在三极管区
随着Vop增大而Von减小 左 ...

明白了,谢谢你!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