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选中物体高亮不明显

楼主(2025-03-09):
各位大佬,virtuoso layout选中某个物体 默认高亮为白色的窄线,非常不明显,导致很容选错,请问怎么修改选中物体高亮的颜色及线条类型?

网友A:
你选中之后,ctrl +F 一下,看一下是哪个管子,在shift + F回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中之后,ctrl +F 一下,看一下是哪个管子,在shift + F回来就行

感谢,这是个好办法。能否直接修改选中高亮的颜色和线条宽度呢?

网友B:
可以自己调整涂层的颜色和亮度,具体操作为shift+鼠标左键点击layers窗口弹出“display resource editor”,然后选择ALL Valid LPPS变成ALL LPPS后搜索“hilite”即为选中高亮层,右边还可以选择颜色和stipple(绘画方式)和Line style(边框粗细,想要高亮选最粗的那根),自己去看看想要什么颜色的图层都可以调整,调完后可以点击左上角file保存为一个display.drf文件,下次重启virtuoso后在这里load就行,另外搜索y0-9是点亮所使用的图层,也建议你加粗试试看

网友C:
Options里Display Options右下角设置下Dimming 只有选中的器件高亮 其他的暗的 视觉上更容易看到所选中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tions里Display Options右下角设置下Dimming 只有选中的器件高亮 其他的暗的 视觉上更容易看到所选中的器 ...

感谢

楼主(2025-04-21):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调整涂层的颜色和亮度,具体操作为shift+鼠标左键点击layers窗口弹出“display resource editor”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调整涂层的颜色和亮度,具体操作为shift+鼠标左键点击layers窗口弹出“display resource editor”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