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cascode输入级使用自适应偏置技术,偏置电路的尾管总是线性

楼主(2025-03-09):
在做一个互补rail to rail的折叠cascode放大器,为了适应4-12V的电压范围选择了自适应偏置技术,但是偏置电路的p管尾管总是线性,应该怎么调才能饱和呢?

偏置电路直流工作点

偏置电路直流工作点

偏置电路尺寸

偏置电路尺寸

输入级直流工作点

输入级直流工作点

输入级尺寸

输入级尺寸

网友:
M16,17的VGS太大了,把M16,17的BS短接,增加W/L应该能够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