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们,在版图中,金属dummy/DRC density该怎么填?

楼主(2025-03-09):
小弟在做一个12位的SAR ADC,用的TSMC 65nm 1P7M, 4X2Z工艺,CDAC用的mom电容,但是6和7层在CDAC部分的密度不够,思考了几种方案:

方案一:直接在CDAC上覆盖几条6和7层金属,并接到VDD电位。
方案二:直接在CDAC上覆盖几条6和7层金属,但不接电位,悬空。
方案三:在CDAC的各单位电容缝隙之间填6和7层金属,并接到VDD电位。
方案四:在CDAC的各单位电容缝隙之间填6和7层金属,但不接电位,悬空。

因为SAR CDAC对匹配性要求很高,想避免寄生改变权重太多导致校准不回来,所说想请教下各位大佬,该怎么填?或者还有啥别的好办法嘛?抱拳感恩!!!

网友A:
那就缝隙接地呗,还能 当sheild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说,但要注意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缝隙接地呗,还能 当sheild用

好滴好滴,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说,但要注意对称

好的哦,感谢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