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c2 安装问题

楼主(2025-03-09):
icc2_vR-2020.09-SP6-1 安装好以后, ocad 处理后, 运行icc2_shell
Segmentation fault encountered.
Stack trace for crashing thread

Fatal: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
Error code=11
CPU time=9

Release = 'R-2020.09-SP6-1'  Architecture = 'linux64'  Program = 'IC Compiler II'
Exec = '/home/APPL/synopsys/icc2_vR-2020.09-SP6-1/linux64/nwtn/bin/dgcom_exec'

/home/APPL/synopsys/icc2_vR-2020.09-SP6-1/bin/icc2_shell:行 377:  2487 段错误               (核心已转储) ${CONTAINER} ${REAL_EXEC_NAME} -root_path ${SYNOPSYS_ROOT} ${ARGS}
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如何fix。  安装 2021 版本后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A:
建议重启后再试。
有可能是内存分段满了。可以用 ipcs -m -u 查看已使用的分段数,centos7默认值40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启后再试。
有可能是内存分段满了。可以用 ipcs -m -u 查看已使用的分段数,centos7默认值4096 ...

ipcs -m -u

-----------共享内存状态-----------------
段已分配 4
页已分配 512
页驻留  54
页交换  0
交换性能:0次尝试   0次成功

什么意思,如何解决

楼主(2025-04-12):
没有人遇到吗, icc2  2020/2021/2022 3个版本安装,用ocad 以后是同样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怎么搞定的

网友(2025-05-26):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换了两个版本的ICC2也是报一样错误。你目前找出原因了吗?求回复

网友:
1patch does not work for icc2

网友(2025-11-1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