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阻放大器结构

楼主(2025-03-09):
TIA跨阻放大器不是将电流转换成电压么,不应该像图1,这样么?

为什么有的电路(图2)要在输入端加电阻呢?其意义是什么呢?希望大佬指教。

网友:
电压除以电阻,不就是电流了么

网友A:
图1光Serdes第一级电路有低噪声要求肯定不能接电阻,图2射频链路的TIA考虑性能指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光Serdes第一级电路有低噪声要求肯定不能接电阻,图2射频链路的TIA考虑性能指标不一样? ...

我的疑惑是:
TIA是处理电流信号的,前端过来的应该是电流信号,那图2这里无论输入接不接电阻,转换增益都是反馈电阻Rf,那这里接输入电阻的意义是什么捏?

如果前端过来的是电压信号,那这不就是反向放大器了么?干嘛还要标TIA呢?

网友(2025-04-14):
模拟探测器寄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