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电荷泵的电流是由谁提供呢?

楼主(2025-03-09):
仿真电流泵性能时电流泵的电流是由BG或恒流源提供的吗?最近看着论文仿真电荷泵电流,在工艺角温度组合下BG和恒流源提供的电荷泵电流变化很大,但论文里看到电荷泵电流都很小,所以我在跑电荷泵性能时应该自己做一个BG或恒流源还是直接拿一个理想电流源来跑呢。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一般就是用你做的电流源 不管BG还是什么 来仿真的
理想的 最多就是你刚开始设计的时候 调管子可以用一下 但是也要设定一个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用你做的电流源 不管BG还是什么 来仿真的
理想的 最多就是你刚开始设计的时候 调管子可以用一下  ...

好的,我先用理想源把参数调好,不过之后如果用BG或恒流源供应电流的话,在不同工艺角情况下电流会变化,这样的话电荷泵电流就无法做到基本恒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先用理想源把参数调好,不过之后如果用BG或恒流源供应电流的话,在不同工艺角情况下电流会变化, ...

这个是肯定的,除非你的产品就是用外部稳定的电流源,否则BG产生 肯定会有变化 就看这个变化你的PLL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