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楼主(2025-03-09):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尝试搭了一个反相器电路,从sim.18器件库中的vpulse输出是这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如何修正?

网友A:
vpulse不是从anloglib库里面的吗,而且你VSS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vpulse不是从anloglib库里面的吗,而且你VSS是多少

谢谢您的回复,vpulse的确是库里面的,是我的器件搞错了,应该是symbol,但是我搞成其他的了,已解决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是我的器件搞错了,应该是symbol,但是我搞成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