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片外大电容的LDO仿真求助

楼主(2025-03-09):
各位前辈、朋友,大家好,我最近在复现一篇论文中的无片外电容的LDO出现了问题,之前是在负载电流变化时输出会振荡,当时咨询后进行了改正。目前我在做现在这个LDO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是在负载电流变化时,假如应该是一个上过冲,但是上过冲结束后,会紧接着来一个下过冲。所用的结构是EA+FVF ,别人给我说可能是零点的问题,但是具体解释,我目前还没有看明白,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以下是我的电路仿真图

电路图

电路图

负载电流20m

负载电流20m

负载电流10u

负载电流10u

瞬态结果

瞬态结果

网友A:
频率200K的时候环路相位有突变,应该是那个位置有个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200K的时候环路相位有突变,应该是那个位置有个零点。

你好,请问这个零点会有影响嘛?虽然整体相位裕度看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零点会有影响嘛?虽然整体相位裕度看是没问题的

零点影响初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点影响初态

你好,可以详细说一下为什么嘛?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测一下主环的GBW

网友(2025-05-17):
复现的那篇论文结构给看看

网友:
博主您好,可以推荐一下这篇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