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报错求助 LAT.3P

楼主(2025-03-09):
如图,有这样的报错
以其中一个报错的位置为例,PMOS的衬底NWELL接VDD ,具体如图所示

我看网上说没有给画衬底,或者给衬底电位,但我不是画了nwell了吗?
另外我有这么多pmos,为什么只有一块的左下角那一个报错
有没有大佬能说一下 这个报错的具体含义,以及解决办法,谢谢

屏幕截图 2025-03-09  屏幕截图 2025-03-09  屏幕截图 2025-03-09

网友:
只有一块的左下角那一个报错:layout只报错一个地方,实际可能不止这里
给PMOS围N环,接电源,选择NWELL层,用R画矩形,PMOS是做在N阱中的,N阱是一整片实心的

网友A(2025-06-23):
楼主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没有,只有没有管版图了
猜测是没有把线连完,你可以把画完之后再跑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只有没有管版图了
猜测是没有把线连完,你可以把画完之后再跑一下试试
...

不行,我一开始没想管它,最后LVS显示Vdd没接上

网友:
Add guard ring and try

网友:
这条rule的意思是30um以内要有pick up AA。如果一个pick up AA内部有很多MOS。找到位于中心处的MOS,量一下这个MOS的中心到pick up AA的距离。这个距离要在30um以内。超过了30um,要加pick up 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