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后仿器件尺寸刷新不出来

楼主(2025-03-09):
我在提取后仿参数的时候,使用qrc导入到av_extracted,出现下图的情况:

疑似实际的尺寸与显示的尺寸不符,导致后仿真严重偏差,求助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楼主:
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也请指教一下,大家的方法我都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A:
让电路去改,这个管子有可能是copy的,出现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电路去改,这个管子有可能是copy的,出现的bug

感谢回复 后来发现只是显示问题 网表里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