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view中可以存在多个symbol,链接多个Schematic吗?

楼主(2025-03-10):
如题

网友A:
直接一个symbol,通过config选多个schematic不就行了

网友B:
可以多个schematic,但也限于仿真时可以通过config指定展开到哪个schematic,但最好不要多个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个symbol,通过config选多个schematic不就行了

Pin相同的版本可以,有些修改需要改动pin的设计了,但是还是想放在同一个cell里面,就可能需要多个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多个schematic,但也限于仿真时可以通过config指定展开到哪个schematic,但最好不要多个symbol ...

多个symbol没办法指定和schematic的对应关系吗?是不是symbol只能识别,或者说和名为schematic的电路映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n相同的版本可以,有些修改需要改动pin的设计了,但是还是想放在同一个cell里面,就可能需要多个symbol ...

pin不一样多建多个cell吧,你这样太不规范了,而且你这多个schematic跟多个symbol在library里面没法链接,只能通过config仿真去链接,实际在library里面链接不了而且你check save其他带后缀的schematic肯定会有wai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不一样多建多个cell吧,你这样太不规范了,而且你这多个schematic跟多个symbol在library里面没法链接, ...

嗯嗯,多谢。已采用Config解决了问题。

贴一个config的使用教程:Cadence Virtuoso 概念知识--Config - 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