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DEF中的GCLELGRID与INNOVUS中实际的GCELL不同

楼主(2025-03-10):
为什么我在执行了earlyGlobalRoute命令后,GUI中的GCell与DEF文件中规定的并不同。而且使用dumpCongestArea -all或者dumpNanoCongestArea -all得到的congestion report中的GCell坐标也和DEF文件中的不同。
在执行GlobalRoute后,GUI中以及dumpNanoCongestArea -all得到的congestion report中的GCell坐标才与DEF文件中一致,但是dumpCongestArea -all还是不能得到正确的GCell坐标。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earlyGlobalRoute评估拥塞时用的不是DEF文件中的GCell划分吗。

网友A:
UG是这样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是这样讲的。

明白了,感谢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