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DRC导入DRC rule出现error

楼主(2025-03-10):
license文件检查是存在的

打开文件后查看里面host与本机地址存在差异,文件显示不是user没有修改许可,没法替换,尝试更改除了user权限出现操作不被允许,咨询热心大哥解决办法

网友A:
drc rule 不是runset,填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rule 不是runset,填错地方了

哥 我是在 DRC Rules file 下添加的 DRC rule 的路径 ,就直接添加不上直接就跳的这个error,DRC rule file path 我看着学习视频是添加在DRC Rules file这里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rule 不是runset,填错地方了

哥,刚我又试了一下 直接出现这个没有被授权的error,是我这个打开的cadence里没有带calibre这个软件嘛?这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 我是在 DRC Rules file 下添加的 DRC rule 的路径 ,就直接添加不上直接就跳的这个error,DRC rule fi ...

看你截图,rule文件那里是空的,DRC界面刚打开时会有一个加载runset的界面,不是加载DRC rule,你把DRCrule 填到了加载runset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刚我又试了一下 直接出现这个没有被授权的error,是我这个打开的cadence里没有带calibre这个软件嘛? ...

calibre没有license,买正版或者论坛里找个盗版安装

网友(2025-12-03):
把你的虚拟机地址改成和cadence地址一样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