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曲线线性度计算

楼主(2025-03-10):
cadence可以直接计算如图曲线的线性度吗?感谢大家

网友A:
右键send to calculator ,找到deriv这个函数处理这个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send to calculator ,找到deriv这个函数处理这个波形

感谢感谢 请问这个得到的是什么哇 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A:
不知道你要的啥线性度指标,哈哈,deriv这个函数只是计算这个曲线的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的啥线性度指标,哈哈,deriv这个函数只是计算这个曲线的斜率

好的好的 我是想要类似这种δ=ΔYmax/ Y*100%。就是和一次函数对比。

网友:
DNL INL函数

楼主:
我看这个好像只能看adc哇 可以详细说下吗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个好像只能看adc哇 可以详细说下吗 非常感谢

与其我跟你说,你不如直接点开那个函数的help 解释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其我跟你说,你不如直接点开那个函数的help 解释的很清楚

好的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