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小数分频噪声抑制

楼主(2025-03-10):
请问目前针对PLL ΣΔ小数分频的噪声抑制有什么靠谱的方法吗?
在业界常用的架构是什么?
有文献推荐吗?

谢谢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最常见的要么就是电荷泵电流补偿,要么就是用DTC补偿输入或者反馈时钟沿,从目前的产业界情况来看,越是先进工艺下一般用DTC居多

网友(点评):
1请问有没有参考论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常见的要么就是电荷泵电流补偿,要么就是用DTC补偿输入或者反馈时钟沿,从目前的产业界情况来看,越是先 ...

太多了 EETOP上搜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