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xl 中如何设置使得一个job最大使用的memory

楼主(2025-03-10):
500资产
服务器没有配置LSF,在job policy setup中distribution mode只能选择local,但是仿真又太大,希望用更多的核数跑这个仿真,当test中的multi threading设置的过大时,仿真跑起来后memory会占到服务器的40%以上,会被服务器kill掉。我知道在LSF是可以用命令去限制单个进程的memory的,但是不知道local是否有什么办法使得单个进程的memory限制在特定值以内而仿真占用核数尽可能多。

网友A:
蹲一波,有相同的问题,长时间TRAN一跑memory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蹲一波,有相同的问题,长时间TRAN一跑memory就爆了

你说的memory应该是指simulation data存储所占用的硬盘空间吧,这个可以通过在ADEL-outputs--save all...中cancel掉某些选项使得simulation data大幅度减小;我的问题是单个仿真进程所占用的虚拟内存太大了导致服务器kill掉了这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