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跑布局布线时CTS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5-03-10):
新手上路烦请各位大佬指教!

---------------------------------------------------------------

No ideal or dont_touch nets found in the clock tree
No dont_touch hnets found in the clock tree
Validating CTS configuration done. (took cpu=0:00:00.1 real=0:00:00.3)

CCOpt configuration status: cannot run ccopt_design.
Check the log for details of problem(s) found:

---------------------------------------------------
Design configuration problems
---------------------------------------------------
One or more clock trees have configuration problems
---------------------------------------------------

Clock tree configuration problems:

------------------------------------------------
Clock tree    Problem
------------------------------------------------
clk           Could not determine drivers to use
------------------------------------------------

Check Prerequisites done. (took cpu=0:00:00.1 real=0:00:00.3)
CCOpt:hase::Initialization done. (took cpu=0:00:00.1 real=0:00:00.3)
ResetUserSetOptions processing place_detail_use_check_drc
**ERROR: (IMPCCOPT-2196):        Cannot run ccopt_design because the command prerequisites were not met. Review the previous error messages for more details about the failure.
Set place::cacheFPlanSiteMark to 0

*** Summary of all messages that are not suppressed in this session:
Severity  ID               Count  Summary
WARNING   IMPCCOPT-1361        3  Routing configuration for %s nets in clo...
ERROR     IMPCCOPT-1135        1  CTS found neither inverters nor buffers ...
ERROR     IMPCCOPT-2196        1  Cannot run ccopt_design because the comm...
WARNING   IMPCCOPT-1183        1  The library has no usable balanced %ss f...
WARNING   IMPCCOPT-1182        1  The clock_gating_cells property has no u...
WARNING   IMPCCOPT-1184        1  The library has no usable balanced %ss f...
*** Message Summary: 6 warning(s), 2 error(s)

#% End ccopt_design (date=03/10 04:13:02, total cpu=0:00:00.1, real=0:00:00.0, peak res=915.8M, current mem=915.8M)
**ERROR: (IMPSYT-6692):        Invalid return code while executing 'run_invs.tcl' was returned and script processing was stopped. Review the following error in 'run_invs.tcl' then restart.
Error info: run_invs.tcl:
    while executing
"ccopt_design -monolithicflow_only"
    ("eval" body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eval ccopt_design $step $args"
    (procedure "ccopt_design" line 38)
    invoked from within
"ccopt_design"
    (file "run_invs.tcl" line 146)
    invoked from within
"::se_source_orig run_invs.tcl"
    ("uplevel" body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uplevel [concat ::se_source_orig $args]"
    (procedure "source" line 172)
    invoked from within
"source run_invs.tcl"
    ("uplevel" body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uplevel #0 source run_invs.tcl"
    ("eval" body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eval {uplevel #0 source run_invs.tcl}"
    (in namespace inscope "::" script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namespace inscope :: eval "uplevel #0 source $fileName"".
<CMD> win

*** Memory Usage v#1 (Current mem = 1223.059M, initial mem = 264.430M) ***
*** Message Summary: 70 warning(s), 3 error(s)

--- Ending "Innovus" (totcpu=0:08:58, real=0:52:57, mem=1223.1M) ---

CTSerror

CTSerror

网友A:
CTS spec 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S spec 写了吗

没有写迩,这个是我从github上面一个开源网址上拿到的后端脚本,我修改了路径以后直接跑的,我是小白刚开始接触后端,请问这个CTS spec是必须要有的吗

网友A:
报的error里面有信息是没有指定buffer和inver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的error里面有信息是没有指定buffer和inverter

烦请大佬帮我看看

这是我用chatgpt生成的cts_spec

这是我用chatgpt生成的cts_spec

这是我脚本里面关于CTS部分的代码

这是我脚本里面关于CTS部分的代码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过类似的,最后发现原因是init阶段的lef不全,init时就有cell没有吃进去,然后cts阶段工具识别到design不完整,ccopt就没有启动,你可检查一下之前的log看是不是类似的原因

网友B:
147行,根据你前面的设置,生成spec
148行 需要source 这个spec
再ccopt_design
你可以试试看,我也是在看教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7行,根据你前面的设置,生成spec
148行 需要source 这个spec
再ccopt_design

可以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大佬

客气了,我也是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