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检测版图中floating走线的rule

楼主(2025-03-10):
如题

网友:
有的兄弟,有的。检测走线连接关系上有没有打孔或者别的啥膜层,比如到poly的打孔这样

网友A:
检测没有接到NAA PAA PO的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检测没有接到NAA PAA PO的就行了。

VERBATIM {

                GROUP PROJ_FLOAT_MET PROJ_FLOAT_?

                CONNECT M1i NAA BY CTi
                CONNECT M1i PAA BY CTi
                CONNECT M1i GT0 BY CTi

                PROJ_FLOAT_MET1 {
                                @floating MET1
                                                NET AREA RATIO M1i GT0 NAA PAA == 0 [!!AREA(GT0) + !!AREA(NAA) + !!AREA(PAA)]
                }
                PROJ_FLOAT_MET2 {
                                @Floating MET2
                                                NET AREA RATIO M2i GT0 NAA PAA == 0 [!!AREA(GT0) + !!AREA(NAA) + !!AREA(PAA)]
                }
}

DRC SELECT CHECK PROJ_FLOAT_MET

试试这个?

网友:
去看看erc结果

网友(2025-07-29):
引用 网友A:
VERBATIM {

                GROUP PROJ_FLOAT_MET PROJ_FLOAT_?

请问下
[!!AREA(GT0) + !!AREA(NAA) + !!AREA(PAA)]

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没有这个,我的drc验证不出来

网友:
在LVS文件里面加入 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报错LVS的在ERC里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