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失调和温度有关系吗

楼主(2025-03-10):
仿真结果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关系的,我猜是晶体管的离散模型不带温度这个变量,至少我用的工艺是这样,有没有有经验的大哥说一下有什么经验,我在温度传感器中做一个ADC,这个ADC有比较器,比较器的offset如果随温度变化的话,温度的K值会不线性,本身存在offset这个我并不关心,因为固定的offset很好处理,我担心的是offset随温度变化。

网友A:
最近研究带隙基准的温漂,发现运放MC仿真等效输入失调几乎不随温度变化,确实是不带温度这个变量。但你可以假设失调是W*L贡献的,这样就与温度挂钩了,目前我们是这样处理的。或者做成Auto zero或者chopper,消除失调。

网友B:
offset当然随温度变化,不知你怎么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ffset当然随温度变化,不知你怎么仿真的

我就是在蒙特卡洛仿真的时候设置不同的温度,仿真结果显示不同的温度下失配的均值,3西格玛值都几乎一样,我仿真的方法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研究带隙基准的温漂,发现运放MC仿真等效输入失调几乎不随温度变化,确实是不带温度这个变量。但你可以 ...

失调可以通过一些办法消除,但是我这里对失调的绝对值不care,而我又对面积啊啥的特别关心,能不整这些东西最好别整,所以如果foundry在不同的温度下采集了离散模型,那么我应该可以通过仿真观察到这个offset变化的到底有多大,如果不大,比如-20℃到100℃,offset只变化0.2mV,那我可以容忍,如果变化2mV,那我得想办法消除。

网友C:
固有失调会随温度变化导致失调电压随温度变化。不是这么仿的

网友:
可以到model文件看看,我看电阻的model里其mc偏差好像和T无关,但mos的模型我不太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有失调会随温度变化导致失调电压随温度变化。不是这么仿的

应该怎么仿?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仿?求指教

先从MC里把带有offset的参数导出到电路,然后用这个电路扫描温度,检查offset和温度的相关性

网友:
说下自己的理解吧:
暂时先不考虑系统失调,就只谈失陪引起的失调。
假设WL失陪,你可以算出失调电压。你计算失调电压的公式一定带有vth的,vth本身就是个温度强相关的量,那么你的失调电压一定会跟着温度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蒙特卡洛仿真的时候设置不同的温度,仿真结果显示不同的温度下失配的均值,3西格玛值都几乎一样 ...

右键点击结果,copy mc corner

网友D(2025-07-03):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蒙特卡洛仿真的时候设置不同的温度,仿真结果显示不同的温度下失配的均值,3西格玛值都几乎一样 ...

不能看sigma,而是看offset vs. temp曲线

网友(2025-08-04):
引用 网友D:
不能看sigma,而是看offset vs. temp曲线

没太理解啊,sigma不就是offset的值吗

网友:
前辈好 这个问题最后您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Maestro应该是支持在mc的单个literation内进行parametric sweep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