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制作PCELL的时候调用PDK器件如何执行PDK的callback函数?

楼主(2025-03-10):
在制作反相器PCELL的时候定义了一些CDF对参数进行显示,同时还调用了PDK器件进行制作
但是需要对输入的参数进行限制,防止length太大或者太小,已经手动写了一个callback函数用在了CDF定义哪里
但是其实PDK就有对参数进行限制的callback函数
如何不用自己去定义直接刷新PDK的callback函数进行参数检查呢?
在论坛上找到了一个关于对器件进行脚本方式的callback刷新,但是将其使用在了PCELL中会报错如下:
getSGg:noname :Incalid instId - 数字

;;PCell参数更新相关问题-SKILL
https://bbs.eetop.cn/thread-970647-1-1.html

已经将cdfgData修改为cdfgDate01

楼主:
经过测试好像无法在pcdefinePcell的主函数中使用cdfgData,就是主函数中无法修改cdf参数,通过在cdf中的callback函数却可以修改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在pcdefinePcell使用cdfgData,虽然能够成功load,但在导出gds是会出现error

网友(点评):
是呀,我暂时还没去找原因,还不知道为啥不能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