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与pad之间,必须是等间距的吗?

楼主(2025-03-10):
如果相邻pad的间距不相等,可以wirebonding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没必要等间距。。看你的封装图,和芯片 放一起,试着打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等间距。。看你的封装图,和芯片 放一起,试着打线看看

间距肯定是方便打线的,只是每个间距都不相等,bonding厂会不会很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间距肯定是方便打线的,只是每个间距都不相等,bonding厂会不会很烦?

都是机器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机器操作的,

你的意思是,只要把每个pad之间的间距,全部标注清楚,就没问题?

网友A:
我们的晶圆送给封装厂的时候,会有一份excel,里面有晶圆信息、封装信息,以及pad 坐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只要把每个pad之间的间距,全部标注清楚,就没问题?

对的,你到时候出了pad location信息给他们,而且即使die位置有偏移什么的,机器也能自动调整打线位置的,机器是能识别pad,一定范围可以进行自动微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晶圆送给封装厂的时候,会有一份excel,里面有晶圆信息、封装信息,以及pad 坐标, ...

每个pad的坐标吗?怎么在virtuoso里面生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你到时候出了pad location信息给他们,而且即使die位置有偏移什么的,机器也能自动调整打线位置的 ...

谢谢,在virtuoso里面如何自动生成pad location呢?

每个pad的间距都不一样,手动一个个去测量,很容易出错啊!

网友B:
tools ->pad opening info,然后里面设置好像要的pad层,label层,导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 ->pad opening info,然后里面设置好像要的pad层,label层,导出就行了

谢谢啊!

网友:
这个是问题?不理解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