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工具插入ijtag不使用trst pin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5-03-10):
tessent工具插入ijtag不使用trst pin应该怎么设置呀,有了解用tms复位,但是脚本里面应该怎么设置呢,直接不设置会报没有连接trst的错误

网友(2025-05-29):
根据文档来看,可以将你要使用的端口的内置属性“function”设为 trst,工具就会修改 specification

网友(2025-09-25):
参考

Using a 4 pin TAP interface (without trst).pdf

网友A:
不接就可以
mentor tap自带tms reset功能,rtl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就可以
mentor tap自带tms reset功能,rtl能看出来

“直接不设置会报没有连接trst的错误”  大佬,那该错误可以忽略?

网友B:
在实现不带trst管脚的设计前,你需要定义一个buf,该buf的输入端tie1,输出端为trst的leaf_pin。目的就是告诉工具,我有trst的leaf_pin,只不过这个pin 被固定为1了,不能再反转了,需要工具通过tms实现复位功能。假设这个leaf_pin的层次信息为:dig_top/u_tessent/u_trst_buf/X
set trst_pin dig_top/u_tessent/u_trst_buf/X

先回忆一下,在一个带有trst管脚(GPIOA)的tessent ijtag脚本中,会有如下定义:

set_attribute_value GPIOA -name function -vaule trst
但现在你的顶层没有预留该管脚,因此需要注释上述command;
然后通过如下命令替换上述命令,定义trst:
set_defaults_value DFTSpecification/IjtagNetwork/HostScanInterface/chip/trst $trst_pin

其余的不用变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实现不带trst管脚的设计前,你需要定义一个buf,该buf的输入端tie1,输出端为trst的leaf_pin。目的就是 ...

Hello大佬,这个u_trst_buf是直接在rtl的顶层中例化好就行了嘛?然后由read_verilog把digtop.v读入即可;
比如例化为buffer2 u_trst_buf (.X(trst), .A(tie1));

网友(点评):
你在顶层例化也行,但要保证后续的设计中,该buf不要被拿掉。另外请教一下,为什么不在dft模块里例化这个buf,而要在顶层例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llo大佬,这个u_trst_buf是直接在rtl的顶层中例化好就行了嘛?然后由read_verilog把digtop.v读入即可;
...

哦哦 我们之前scan设计的顶层是digtop_dft,下一层是digtop。我意思是u_trst_buf在digtop_dft这一层例化好就行了哈

网友(点评):
OK,仿真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