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conformal eco UTUI-216 Erro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5-03-10):
在运行conformal eco后遇到tiecell 问题;具体描述如下:

背景: lib中的tie cell设置成了dont use; 因此导致报错;
尝试按照图片中的方式解决,但都失败了;因为我不清楚avoid和preserve命令应该在哪里设置,尝试使用optimize_patch下的-presynscript option,但是失败了。

请大神赐教,感谢!
-

网友:
请问楼主咋解决的

楼主:
log中提示的命令,只能在genus -legacy_ui模式下识别。所以-synexec “genus -legacy_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