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咨询

楼主(2025-03-10):
请问大佬们:
(1)可以用mbist去测试NVM吗?
(2)如果可以,测试流程和ROM 一样加入TAP相关逻辑吗?

(3)加入mbist逻辑,一般都用tessent工具去做吗?可以用DFTC不

网友A:
1 . 测不了NVM
3. synopsys家的bist工具是embedit

网友:
帮兄弟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测不了NVM
3. synopsys家的bist工具是embedit

佬, 多问一下,那NVM的量产测试不能用scan或者bist这种了哈?一般怎么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佬, 多问一下,那NVM的量产测试不能用scan或者bist这种了哈?一般怎么考虑的?
...

NVM各家的timing,控制都不同,所以都是手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M各家的timing,控制都不同,所以都是手写的。

手写BIST测试相关逻辑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 测不了NVM
3. synopsys家的bist工具是embedit

embedit是S的memory compiler,DFTC应该也是可以插mbist逻辑的

网友B:
首先BIST是可以对NVM测试的,Synopsys有针对eMRAM和eflash的BIST complier解决方案。对于KGD一般是采用Memory机台测试但是,NVM不像SRAM,各个厂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synopsys的解决方案并不一定有普适性。
另外,NVM一般容量大,工作频率不高,但用bist方案测试时间会非常长,用BIST也会有较大的面积代价,且测试方案会随工艺,质量要求不断变化,要求测试更高的灵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BIST是可以对NVM测试的,Synopsys有针对eMRAM和eflash的BIST complier解决方案。对于KGD一般是采用Memo ...

谢谢大佬专业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