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rg合并覆盖率报错

楼主(2025-03-10):
在使用urg合并覆盖率的时候,生成的.vbd文件里面只有xml文件,没有正常的结构,并且dve打不开,有没有佬知道怎么弄呢

Makefile:# 结果存储目录
RESULT_DIR := ./sim_results
COMPILE_DIR := $(RESULT_DIR)/compile
REGRESS_DIR := $(RESULT_DIR)/regress
COV_DIR := $(RESULT_DIR)/coverage
MERGED_COV := $(RESULT_DIR)/cov_merge_report.vdb

# 允许用户指定随机种子,默认为 0(每次随机)
export SEED ?= 0
MAX_ITER ?= 2  # 最大回归迭代次数

# VCS 编译选项
VCS_FLAGS := -R -full64 +v2k -sverilog -debug_access+all -kdb -lca -cpp g++-4.8 -cc gcc-4.8 \
    -LDFLAGS -Wl,--no-as-needed -ntb_opts uvm +incdir+$(UVM_HOME)/src \
    -cm line+tgl+cond+fsm+branch+assert

# 读取文件列表
RTL_FILES := $(DUT_ROOT)/rtl.f
TB_FILES  := $(DV_ROOT)/etc/tb.f

# 获取所有测试用例
TC_LIST := $(shell cat $(DV_ROOT)/etc/tc.f)

# 创建必要目录
$(shell mkdir -p $(COMPILE_DIR) $(REGRESS_DIR) $(COV_DIR))

# 目标
all: compile regress urg_merge coverage

# 一次性编译所有测试用例
compile:
        vcs $(VCS_FLAGS) -f $(RTL_FILES) -f $(TB_FILES) $(TC_LIST) -o $(COMPILE_DIR)/simv -l $(COMPILE_DIR)/compile.log
        mkdir -p $(COMPILE_DIR)/simv.vdb  # 生成基础 vdb

# 运行回归测试
regress:
        @echo "Starting regression with max iterations $(MAX_ITER)"
        @FOR iter in $(shell seq 1 $(MAX_ITER)); do \
          SEED=$$RANDOM; \
          echo "Iteration $$iter with SEED=$$SEED"; \
          for test in $(TC_LIST); do \
            TC_NAME=$$(basename $$test .sv); \
            TESTCASE_DIR=$(REGRESS_DIR)/$$TC_NAME; \
            ITER_DIR=$$TESTCASE_DIR/iter_$$iter; \
            VDB_DIR=$$ITER_DIR/vdb; \
            mkdir -p $$VDB_DIR; \
            echo "Running $$TC_NAME iteration $$iter (SEED=$$SEED)..."; \
            $(COMPILE_DIR)/simv -l $$ITER_DIR/sim.log \
                +ntb_random_seed=$$SEED +UVM_TESTNAME=$$TC_NAME \
                -cm runtime -cm_dir $$VDB_DIR \
                -cm_name $$TC_NAME-iter_$$iter -cm_test $$VDB_DIR/$$TC_NAME-iter_$$iter; \
          done; \
        done

# 合并覆盖率
urg_merge:
        urg -full64 -dbname $(MERGED_COV) -log $(RESULT_DIR)/urg_merge.log \
            -dir $(COMPILE_DIR)/simv.vdb \
            $(shell find $(REGRESS_DIR) -type d -name "vdb" -exec echo -dir {} \;)

# 使用 DVE 查看合并的覆盖率
coverage:
        dve -full64 -cov -dir $(MERGED_COV) &

# 清理
clean:
        rm -rf $(RESULT_DIR)

楼主:
urgmerge的log文件,好像有一些warning:Command: urg -full64 -dbname ./sim_results/cov_merge_report.vdb -log ./sim_results/urg_merge.log -format both -verbose -dir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tight_transfer/iter_1/vdb.vdb -dir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tight_transfer/iter_2/vdb.vdb -dir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single_read32/iter_1/vdb.vdb -dir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single_read32/iter_2/vdb.vdb -dir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single_write32_apb_slv_nrdy/iter_1/vdb.vdb -dir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single_write32_apb_slv_nrdy/iter_2/vdb.vdb -dir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burst/iter_1/vdb.vdb -dir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burst/iter_2/vdb.vdb -dir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burst_apb_slv_slverr/iter_1/vdb.vdb -dir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burst_apb_slv_slverr/iter_2/vdb.vdb
Date: Mon Mar 10 18:10:25 2025

URG Version O-2018.09-SP2 Copyright (c) 1991-2018 by Synopsys Inc.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checking for license.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creating report directory 'urgReport'.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deleting old report files.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creating report directory 'urgReport/css'.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deleting old report files.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creating report directory 'urgReport/js'.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deleting old report files.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opening the design.
Info-[URG-LD]  URG loading coverage test file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tight_transfer/iter_1/vdb/ahbl_mst_tight_transfer-iter_1
Limited Design Loaded:
Warning-[UCAPI-LDAST] Limited design loaded
  Only the design information inferred from assertion database is available
  since the information containing the full compile-time design is not
  available in the base coverage directory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tight_transfer/iter_1/vdb.vdb'. The report
  contains only a partial hierarchy - the parts containing assertions - but
  all coverage scores are correct.
  This situation can sometimes happen if you have only assertion coverage
  enabled. If you need the full hierarchical report, you have to use at least
  one '-cm' option at compile-time.
Info-[URG-LD]  URG loading coverage test file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tight_transfer/iter_2/vdb/ahbl_mst_tight_transfer-iter_2
Info-[URG-LD]  URG loading coverage test file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single_read32/iter_1/vdb/ahbl_mst_single_read32-iter_1
Info-[URG-LD]  URG loading coverage test file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single_read32/iter_2/vdb/ahbl_mst_single_read32-iter_2
Info-[URG-LD]  URG loading coverage test file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single_write32_apb_slv_nrdy/iter_1/vdb/ahbl_mst_single_write32_apb_slv_nrdy-iter_1
Info-[URG-LD]  URG loading coverage test file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single_write32_apb_slv_nrdy/iter_2/vdb/ahbl_mst_single_write32_apb_slv_nrdy-iter_2
Info-[URG-LD]  URG loading coverage test file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burst/iter_1/vdb/ahbl_mst_burst-iter_1
Info-[URG-LD]  URG loading coverage test file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burst/iter_2/vdb/ahbl_mst_burst-iter_2
Info-[URG-LD]  URG loading coverage test file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burst_apb_slv_slverr/iter_1/vdb/ahbl_mst_burst_apb_slv_slverr-iter_1
Info-[URG-LD]  URG loading coverage test file
  sim_results/regress/ahbl_mst_burst_apb_slv_slverr/iter_2/vdb/ahbl_mst_burst_apb_slv_slverr-iter_2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creating a merged database as
  './sim_results/cov_merge_report.vdb'.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hierarchy report.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module/instance report.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assert report.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group report.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dashboard.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tests page.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CSS and Javascript files.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both formats.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hierarchy report.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module/instance report.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group report.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dashboard.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assert report.
Info-[URG-VAM]  URG verbose activity monitor: generating tests page.

Note-[URG-RDG] Report directory generated
  Report written to directory urgReport